昆仑通态开根号运算

楼主(2016-11-08):
昆仑通态有没有开根号运算,有的话如何书写,没有的话怎么代替?求大神告知

网友A:
脚本程序如上图示!

脚本程序如上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程序如上图示!脚本程序如上图示!

cosφ_A_2.Value=!sqr(kW_A.Value^+kvarD_A.Value^)/kVA_A.Value

大神,你应该能知道我想表达什么吧。。。这个检查语法错误,应该怎么写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脚本程序如上图示...

可以简写成   A=(!Sqr(B^+C^))/D

网友A:
可以的啊,检查没问题呀,前提是A、B、C、D为数值类型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检查没问题呀,前提是A、B、C、D为数值类型的哟!

噢噢噢噢  ,对啊,直接两个相同的数相乘就是平方了,这脑子。谢谢啊

网友A:
不客气的,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力所能及的全力帮忙啊!

网友B:
这个到底是什么。没看懂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的,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力所能及的全力帮忙啊!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想在MCGS上设置三级密码,输入一级密码跳转到一个窗口,输入二级密码跳转到另一个窗口,应该如何设置,或者怎么编辑脚本?求大神告知,万谢,我加您好友了,望多多传授,嘿嘿

网友A:
可以应用事件策略,判断下用户名,然后执行打开某个指定窗口的操作

!GetCurrentUser()

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应用事件策略,判断下用户名,然后执行打开某个指定窗...

我在循环策略里面加了一个策略行,然后连接一个脚本程序

if password=0 then

!GetCurrentUser()

用户窗口.操作员.Open( )

endif

检查没错,但仍然没有弹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victor329  可以应用事件策略...

password=!GetCurrentUser()          'password是字符型

if !strComp(password,"a")=0 then     'a是用户名

用户窗口.窗口1.Open( )

else

用户窗口.窗口1.Close( )

endif

按照这个方法用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v...

password=!GetCurrentUser()

if !strComp(password,"aaaa")=0 then

用户窗口.操作员.Open( )

else

if !strComp(password,"bbbb")=0 then

用户窗口.技术员.Open( )

endif

endif

我是这样做的,但是输入后还是没有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v...

这个脚本是写在登录界面循环脚本里面吧?复制您的进去依然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引用 PANG1...

不好意思,好长时间没有关注这个回复了,我马上做一个样例视频供你参考下啊!

网友A:
发现论坛没有办法发送抓屏后生成的*.exe文件,只能一张一张的截图了!如下:

以上截图就是我做的样例的全部了

你最好留个邮箱,我把样例和抓屏的文件发给你看看,如何?

我的邮箱wangshixian@126.com

网友C:
一起学习一下,脚本程序?

网友A:
模拟运行的图片如下所示:

输入用户名为a,则弹出第一页的画面;

输入用户名为b,则弹出第二页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运行的图片如下所示:输入用户名为a,则弹出第一页的...

谢谢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运行的图片如下所示:输入用户名为a,则弹出第一页的...

请问:如果不是跳转窗口,而是点击一个按钮或者标签,旁边弹出一系列数据,应该怎么设置呢?我的邮箱:119193834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的,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力所能及的全力帮忙啊!

您能给我说说截屏功能应该怎么做么

屏幕截图

SaveScreen(路径)

SaveScreen(路径,左上角X,左上角Y,右下角X,右下角Y)

将当前屏幕保存为制定路径和文件名的位图文件。

路径必须是绝对路径,如果路径不存在状态通道返回12

路径后面可以带截图的区域坐标,如果不带则表示截取整个屏幕。

!SetDevice(设备0,6," SaveScreen  (\harddisk\screen1.bmp)" )

!SetDevice(设备0,6," SaveScreen  (\harddisk\screen1.bmp ,20,20,300,300) " );

帮助里面给了这个,但不太理解,试着操作没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victor329  模拟运行的图片如...

你想弹出什么数据呢?是想出个子窗口吗?不太清楚你所讲的

网友A:
对于截屏功能,Win7系统都会自带一个截图工具的,如下图示:

录屏软件已发到你的邮箱,请下载试试,不难的!或者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0/696457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v...

是的,比如本窗口中有若干数据,然后设置一个按键,则弹出来一个子窗口,原窗口不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截屏功能,Win7系统都会自带一个截图工具的,如下...

不是录屏,您理解错了,是MCGS组态中的截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