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泰客触摸屏

楼主(2016-11-08):
海泰客触摸屏与三菱FX3U系列通信,在设置报警时为什么使用的继电器必须选择m800以上的才可以不然总是提示“每笔长度1无效读取地址”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3U那么多辅助继电器,你直接使用M7000开始做报警得了,

纠结这个干嘛呢

网友B:
m0.m16.m32.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