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熔断器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6-11-08):
( 1 )选择熔断器时不但要考虑熔丝的额定电流,还要选择熔断器的额定电压。因熔丝断开后,在断开处不应产生电弧,这就要求熔丝的长度与开路电压相适应。
( 2 )在高压和低压两种情况下,选择熔丝材料要有区别。 500V以下的电压称为低压,常选用铝、铅锡合金和锌的熔丝,这些材料熔点低,易熔断。 500V 以上的电压,常选用铜和银作为熔丝。
( 3 )在船舶上的电气设备上的熔丝不可选带有填充物的封闭型熔断器,因船舶易摇摆与振动,会使封闭损坏,致使潮气进入,破坏保护性能。
( 4 )当生产设备用电量比原用电量增大时,熔丝容量要增大,但同时熔断器的容量也要增大,即要选增大容量的熔断器和熔丝。
( 5 ) RM 型熔断管在经历短路故障后,因管内壁已失去保护性能,故必须选新的熔断管使用。
( 6 )在额定电流高的石英砂熔断器中,选用几根小截面的熔丝并联,不可选一根粗的熔丝。因几根细的熔丝熔断时形成的电弧的温度易散发,从而能很快熄灭电弧。用一根粗的熔丝形成电弧面积大,冷却慢,不易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