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文本显示

楼主(2016-11-08):
Intouch 界面上按钮控制弹出不同文本框,怎么编写脚本语言,求大神相助

网友A:
每个按钮单独做一个窗口,里面写入文本内容,或者用messagebox函数也可以,你的描述不是特别清楚

楼主:
回复内容:相当于属性页tabstrip,脚本怎么写才可以实现

引用 网友A:
每个按钮单独做一个窗口,里面写入文本内容,或者用mes...

网友A:
文本是做什么,提示操作还说明,如果只做提示可以做工具提示的,不需要做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