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分钟教你认识直流屏

楼主(2016-11-08):
一.直流系统的概念

直流系统是应用于水力、火力发电厂,各类变电站和其它使用直流设备的用户,为给信号设备、保护、自动装置、事故照明、应急电源及断路器分、合闸操作提供直流电源的电源设备。直流系统是一个独立的电源,它不受发电机、厂用电及系统运行方式的影响,并在外部交流电中断的情况下,保证由后备电源—蓄电池继续提供直流电源的重要设备。直流屏的可靠性、安全性直接影响到电力系统供电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直流系统是以电池容量标称,65AH,100AH常用名称:GZDW-65AH,GZDW-100AH。

直流屏

二.直流系统的用途

广泛应用于水力、火力发电厂,各类变电站和其它使用直流设备的用户(如发电厂、变电站、配电站、石化、钢铁、电气化铁路、房地产等),为信号设备、保护、自动装置、事故照明及断路器分、合闸操作提供直流电源,它也同样广泛的应用于通信部门、计算机房、医院、矿井、宾馆,以及高层建筑的可靠应急电源,用途十分广泛。还有直流系统的心脏是蓄电池,对蓄电池进行科学的维护是直流系统的核心工作。

三.直流系统的组成

直流系统主要由两大部份组成。一部份是电池屏,另一部份是直流充电屏(直流屏)。电池屏就是一个可以摆放多节电池的机柜(800×600×2260)。电池屏中的电池一般是由2V-12V的电池以9节到108节串联方式组成,对应电的电压输出也就是110V220V。目前使用的电池主要是阀控式密封免维护铅酸电池。直流屏主要是由机柜、整流模块系统、监控系统、绝缘监测单元、电池巡检单元、开关量检测单元、降压单元及一系列的交流输入、直流输出、电压显示、电流显示等配电单元。

1. 整流模块系统:

电力整流模块就是把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的单机模块,通常是以通过电流大小来标称(如2A模块、5A模块、10A模块、20A模块等等),按设计理念的不同也可以分为:风冷模块、独立风道模块、自冷模块、自能风冷模块和自能自冷模块。它可以多台并联使用,实现了N+1冗余。模块输出是110V220V稳定可调的直流电压。模块自身有较为完善的各种保护功能如:输入过压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限流保护和输出短路保护等。

2. 监控系统:

监控系统是整个直流系统的控制、管理核心,其主要任务是:对系统中各功能单元和蓄电池进行长期自动监测,获取系统中的各种运行参数和状态,根据测量数据及运行状态及时进行处理,并以此为依据对系统进行控制,实现电源系统的全自动管理,保证其工作的连续性、可靠性和安全性。监控系统目前分为两种:一种是按键型还有一种是触摸屏型。:监控系统提供人机界面操作,实现系统运行参数显示,系统控制操作和系统参数设置。

3. 绝缘监测单元:

直流系统绝缘监测单元是监视直流系统绝缘情况的一种装置,可实时监测线路对地漏电阻,此数值可根据具体情况设定。当线路对地绝缘降低到设定值时,就会发出告警信号。直流系统绝缘监测单元目前有母线绝缘监测、支路绝缘监测。

4. 电池巡检单元:

电池巡检单元就是对蓄电池在线电压情况巡环检测的一种设备。可以实时检测到每节蓄电池电压的多少,当哪一节蓄电池电压高过或低过设定时,就会发出告警信号,并能通过监控系统显示出是哪一节蓄电池发生故障。电池巡检单元一般能检测2V-12V的蓄电池和巡环检测1-108节蓄电池。

5. 开关量检测单元:

开关量检测单元是对开关量在线检测及告警干节点输出的一种设备。比如在整套系统中哪一路断路器发生故障跳闸或者是哪路熔断器熔断后开关量检测单元就会发出告警信号,并能通过监控系统显示出是哪一路断路器发生故障跳闸或者是哪路熔断器熔断。目前开关量检测单元可以采集到1-108路开关量和多路无源干节点告警输出。

6. 降压单元:

降压单元就是降压稳压设备,是合母电压输入降压单元,降压单元再输出到控母,调节控母电压在设定范围内(110V220V)。当合母电压变化时,降压单元自动调节,保证输出电压稳定。降压单元也是以输出电流的大小来标称的。降压单元目前有两种,一种是有级降压硅链,一种是无级降压斩波。有级降压硅链有5级降压和七级降压,电压调节点都是3.5V,也就是说合母电压升高或下降3.5V时降压硅链就自动调节稳定控母电压。无级降压斩波就是一个降压模块,它比降压硅链体积小,它没有电压调节点所以输出电压也比降压硅链要稳定,还有过压、过流、和电池过放电等功能。不过目前无级降压斩波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常发生故障,所以还是降压硅链使用效广泛。

7. 配电单元:

        配电单元主要是直流屏中为实现交流输入、直流输出、电压显示、电流显示等功能所使用的器件如:电源线、接线端子、交流断路器、直流断路器、接触器、防雷器、分流器、熔断器、转换开关、按钮开关、指示灯以及电流、电压表等等。

四.电池容量选择和模块的配置

电池容量选择要进行直流负荷的统计,直流负荷按性质分为经常负荷、事故负荷、冲击负荷。经常负荷主要是保护、控制、自动装置和通信设置。事故负荷是指停电后必须由直流系统供电的负荷,如UPS、通信设置等。冲击负荷是指极短时间内施加的大电流负荷,比如断路器分、合闸操作等。根据上述三种直流负荷统计就可以计算出事故状态下的直流持续放电容量。一般在220KV的变电站直流系统的蓄电池要选择两组电池,电池容量是150AH-200AH110KV的变电站直流系统的蓄电池要选择一组电池,池容量是100AH-150AH35KV的变电站直流系统的蓄电池要选择一组电池,池容量是50AH-100AH。模块数量的配置是要全部模块出额定电流总值要≥最大经常负荷加蓄电池充电电流.(蓄电池充电电流是按0.1c-0.2c10).100AH的蓄电池组其充电电流是0.1c*100=10A,在不计算经常负荷的情况下选用额定电流5A电流的模块和话2台模块就可以满足对蓄电池的充电,要实现N+1冗余总共选择35A模块。

楼主:
直流屏、直流电源型号、选型

发电厂和变电站中的电力操作电源现今采用的都是直流电源,它为控制负荷和动力负荷以及直流事故照明负荷等提供电源,是当代电力系统控制、保护的基础。直流屏由交配电单元、充电模块单元、降压硅链单元、直流馈电单元、配电监控单元、监控模块单元及绝缘监测单元组成。主要应用于电力系统中小型发电厂、水电站、各类变电站,和其他使用直流设备的用户(如石化、矿山、铁路等),适用于开关分合闸及二次回路中的仪器、仪表、继电保护和故障照明等场合。直流屏是一种全新的数字化控制、保护、管理、测量的新型直流系统。监控主机部分高度集成化,采用单板结构(All in one),内含绝缘监察、电池巡检、接地选线、电池活化、硅链稳压、微机中央信号等功能。主机配置大液晶触摸屏,各种运行状态和参数均以汉字显示,整体设计方便简洁,人机界面友好,符合用户使用习惯。直流屏系统为远程检测和控制提供了强大的功能,并具有遥控、遥调、遥测、遥信功能和远程通讯接口。通过远程通讯接口可在远方获得直流电源系统的运行参数,还可通过该接口设定和修改运行状态及定值,满足电力自动化和电力系统无人值守变电站的要求;配有标准RS232/485串行接口和以太网接口,可方便纳入电站自动化系统。

    直流屏、直流电源主要是给电力二次设备供电用的,不同的项目选用的直流屏也不一样,但直流屏选型问题可能对很多从事电力配电行业人员产生困扰,直注屏的选用主要是由项目所需负荷的大小以及项目所需延时供电时决定的,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平时常的直流电源型号及重要参数说明。

直流屏、直流电源型号、选型
产品分类产品型号产品简介
分布式直流电源XCD3-FB/400W这种直流电源主要用于小型项目,主要采用嵌入式安装,和微机保护装置一样安装在开关柜面
板上的。其型号主要有三种;400W的一般可以带一面高压开关柜,可以操作国产断路四次;
600W可以带两面高压柜,可以操作国产断路器四次;800W这个功率要高,一般主要用于进口
型断路器。可以带2面高压柜。按以上配置,可实现延时供电10小时以上。
XCD3-FB/600W
XCD3-FB/800W
壁挂直流电源M-GZDW33/20AHGZDW-20A壁挂直流屏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流输出110V的,一种是直输出220vr的,前者比后者少
9节电池,,选用110V的还是220V的,主要看项目要求,GZDW-20A壁挂直流屏可以带4面高压柜,
延时10小时以上,.
M-GZDW33/24AH这个和20AH的差不多,负荷相对要大一些,可以带4-6面左右的高压柜,
M-GZDW33/30AH可以带6-8面左右的高压,延时时间可达到10小时以上.
M-GZDW33/38AH可以带8-10面左右高压开关柜,延时供电时间可达到10小时左右.
GZDW直流屏M-GZDW33/40AHGZDW-40AH直流屏主要由一面柜体组成,可以带10面左右的高压柜延时时间可达到10小时以上,
M-GZDW33/65AHGZDW-65AH直流屏分由一面系统柜,一面电池柜组成,其他和GZDW-40AH直流屏一样,可以同时带
15面高压开关柜,延时供电10小时以上.
M-GZDW33/80AHGZDW-80AH直流屏和GZDW-100AH直流屏差不多,配置上也基本一样,80AH直流负荷相对来说要
小一些 ,80AH直流屏可以带20面以内高压柜还时供电10小时以上,GZDW-100AH直流屏可以带25
面左右的高压柜,延时供电10小时左右,
M-GZDW33/100AH
M-GZDW33/200AH
及以上容量
200AH以上的容量的直流屏一般都是用于比较重要的大型项目,一般采用的都是2V/节电池,共需
要104节电池,一般最少需要三面柜体,一面系统柜,两面电池柜,有的项目还需要配联络柜,具
体情况,需要看项目要求。

网友A(2016-12-21):
直流系统一般都是特别高的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