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容量怎么测啊

楼主(2016-11-08):
如题,变压器的容量怎么测,需要负载什么的吗?或者有什么仪器测的吗?技术参数:变压器容量为6KVA,一次侧的电压为380V,二次侧的电压为200V,三相交流干式变压器,现在要测其容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谢谢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容量一般看铁芯材质、截面积;

另外就是测变压器的电压降来确认功率,这个相对没有那么准确

网友B:
你为什么要测量这个楼主没有说清楚啊,这个应该有专业的设备吧,选择时看铭牌就可以的

网友C:
容量你只能带负载长期测试,与温升有关,电费可是哗哗的,建议你还是看铭牌的标称吧

楼主:
公司设计的产品要用到干式变压器,变压器的用量比较大,这个变压器入库和用之前得测试下容量和他的空载电流,我也看了好像有专业的设备,要2W多,感觉好贵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要测量这个楼主没有说清楚啊,这个应该有专业的设...

网友D:
变压器铭牌应该有相关参数吧,真没听说过怎么测

网友E:
说过6K V A了还测什么容量?我晕

楼主:
领导说要测,我想问一下,变压器厂家难道出厂都不经过检验吗?我们公司产品入库都要经过测试,确保可用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铭牌应该有相关参数吧,真没听说过怎么测

楼主:
真的没有测试的方法吗,说了就一定准吗?不给验证一下

引用 网友E:
说过6K V A了还测什么容量?我晕

网友F(2019-01-27):
我来回复一下吧,这里教你简单的方法:

1、量铁芯截面积和线径

1.1、三相6KVA的变压器如果是隔离的话铁芯截面积大约45-50cm²,也有可能人家设计的时候不考虑用户的损耗把铁芯加大(铜线的比例会变小),输入380V电流是9A,如果Y接法铜线线径大约直径2.0mm,铝线直径2.6mm,三角形接法线径大约1.5mm,铝线大约2.0mm。输出侧15.6A,铜线线径2.6mm,铝线大约2*4扁线

1.2、如果是自耦变压器的话,铁芯截面积大约32cm²,共用段(220-0V)铜线线径大约1.7mm,铝线线径大约2.2mm。输入段(220-380V)铜线线径大约2.0mm,铝线大约2.6mm。

2、把输出三相短接为星形,输入用一个调压器从零开始慢慢调,用钳形电流表测量输出电流为15.6A停止调压。每30分钟记录一次温升,设计合理的变压器4小时左右会达到温升上限不再升高,慢慢降低5%的温度时视为稳定,如果不能稳定一直上升超过铭牌标注或者技术协议数据,说明容量不够。变压器的温升一般采用物理平均法用K标示。绝缘等级A=105℃,B=130℃,F=155℃,H=180℃,还有C=220℃。普通干式变压器一般采用B级或者F级绝缘等级。

希望能帮到坛里的各位,不同意见,欢迎讨论。不同方法欢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