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表超量程怎么复位

楼主(2016-11-08):
用的宏大的HD9593钳形万用表测直流电流时出现了超量程显示这个值是累计导致的说明书上也没也怎么复位数值!新手求知道的大神指点。

网友A:
实在不行只有一招: 断电复位。

网友B:
关机再开机不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机再开机不就好了嘛

然而并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只有一招: 断电复位。

电池拔了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