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那种自动挡车,查看了变速器发现不知道档位,于是百度

楼主(2016-11-08):
准备开那种自动挡车,查看了变速器发现不知道档位,于是百度如下:

汽车自动挡上的P、R、S、D、N、L分别代表

P挡停车用,在这里才能拔出钥匙和启动车子,R倒车用,N是空档,在这里可以启动车子和被拖车用,D是前进档,L是低速挡,变速器只在1挡和2挡之间跳动,不上高速挡,用来拖车和陡坡起步等,S是运动模式,发动机转速3000以上或4000以上才换挡,提供车子大马力和扭力,超车和飚车用等用,还有手自一体的车子里有哦M挡是手动模式磨试,在M挡车子根据速度这些来自动减挡,但不自动加档,人为可以强制减挡,但转速不够不能强制加档。

楼主:
这个比我在家里开拖拉机复杂多了:拖拉机直接推一下扶手转向,多简单省事

网友A:
没这么麻烦吧。。。知道P,R,S,D就行了。。。。。一般顺序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开手动档更有感觉。。。。。。。。。。

网友C:
习惯就好,慢速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习惯就好,慢速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手动档更有感觉。。。。。。。。。。

还是到时全自动不需人驾驶的出来那种更好,

准备上一台牧马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比我在家里开拖拉机复杂多了:拖拉机直接推一下扶手转...

你肯定没有开过手扶拖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