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项目图框更换及图框修改

楼主(2016-11-08):
1、EPLAN项目的图框更换

    在【选项】—【设置】—【项目】—【管理】—【页】的对话框中,默认图框修改后,项目里的图纸图框仍然没有改变?现在只能通过页属性,一页一页的为每一页选择图框,非常麻烦。

2、图框的修改

    在EPLAN里通过【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打开需要修改的图框后,在图框的页属性里设置行数,行高,列数,列宽之后,关闭图框窗口,同步主数据,项目中图纸的图框仍然是以前的,没有变化。

网友A:
1,可以选中所有要修改的页,然后页属性里面选择相应图框。

2,修改图框的话,先把图框画好,再插入需要的特殊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选中所有要修改的页,然后页属性里面选择相应图框...

<此处内容被屏蔽>选项<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设置<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项目<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管理<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页<此处内容被屏蔽>这里边应该是可以把整个项目的图框给替换掉的啊

网友B(2017-02-0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可以选中所有要修改的页,...

网友C(2017-07-11):
1、EPLAN项目的图框更换

    在【选项】—【设置】—【项目】—【管理】—【页】的对话框中,默认图框修改后,项目里的图纸图框仍然没有改变?现在只能通过页属性,一页一页的为每一页选择图框,非常麻烦。

2、图框的修改

    在EPLAN里通过【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打开需要修改的图框后,在图框的页属性里设置行数,行高,列数,列宽之后,关闭图框窗口,同步主数据,项目中图纸的图框仍然是以前的,没有变化。

也可以去百度一下,多的很。

网友D(2018-01-25):
在更换图框之前记得一定关闭所有页,再通过选项——设置——项目——管理——页——默认图框进行修改即可。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非标我们做得比较多

网友F(2020-07-09):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