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自身+10V做输入?

楼主(2016-11-08):
0~10V为PLC输入,可否用变频器自身的+10V直接接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AVI1,让变频器工频

网友A:
可以的,这样接就是跑全速。

网友B:
多余,把点动频率设置为工频的50就可以

网友C:
可以这样做,但是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样接就是跑全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