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式红外热像仪应用于检测高炉送风支管

楼主(2016-11-08):
 炼铁高炉送风支管是高炉炉前设备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件,也是热风管道系统中的薄弱环节,因内衬损坏很容易出现漏风问题,影响高炉正常生产。使用福禄克手持红外热像仪以快速、准确地检测送风支管内衬的破损位置,以便及时维修,保障设备安全。

为什么要检测高炉送风支管?

送风支管是高炉热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热风总管输送的1200℃热风分为数十个支管,从高炉底部进行输送(有时也称为下支管),参与高炉炼铁工艺。送风支管内部有隔热材料,但受到外壳和耐火砖材料膨胀系数的差异,耐火砖时有脱落,如果不及时维修会引起外壳烧穿,引发安全事故。

目前有哪些手段检测送风支管?

目前在炼铁厂通常使用红外测温仪进行送风支管耐火砖脱落的检测。

使用红外测温仪检测送风支管存在哪些问题?

因高温限制,故需要至少在2米外进行检测,但根据红外测温仪上的光路图指示,在显示屏上得到的温度约为整个送风支管的平均温度,但最高温度点(即可能有隐患的部位)的尺寸相对较小,红外测温仪的检测温度会偏低,这就导致了红外测温仪无法准确把耐火砖脱落的部位检测出来,造成漏检隐患。

手持式红外热像仪为什么能有效检测送风支管?

手持式红外热像仪检测的是热风支管表面整体的温度分布情况,不存在漏检的可能,同时手持式红外热像仪在2米外可以检测小至1厘米的发热点,可有效覆盖每个隐患部位。

如何判断送风支管是否有耐火砖脱落缺陷?

正常部位的送风支管外壳表面温度一般不超过330 ℃ ,如果在330 ℃至400 ℃范围内,说明有耐火砖损坏,如果最高温度超过400 ℃,则是严重故障,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维修。

现场案例:某冶金企业炼铁厂7号高炉送风支管检测

26号送风支管最高温度为303 ℃,正常

7号送风支管最高温度为432 ℃,耐火砖有脱落迹象

使用手持式红外热像仪进行高炉送风支管检测的注意事项

1 建议选用测温范围至600℃的型号;

2 建议使用红外-可见光融合画中画(PIP)功能;

高炉周边温度较高,注意安全。

维护人员正在为高炉送风支管进行维修

行业应用

各冶金行业炼铁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