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28MR的24V和com端

楼主(2016-11-08):
着急这用,求救各位大侠,FX2N-128MR的输入端有两个24V和两个com端,是不是只要接一组24V和com端,就可以,剩下一组24V和com,不用接?万分感激

网友A:
是的,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两个24V是通的,两个com端也是通的,这个是供给外部传感器电的,也可以直接使用外部电源供电,外部电源的0V和com端并起来即可

网友B: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两个24V是通的,两个com端也是通的,这个是供给外部传感器电的,也可以直接使用外部电源供电,外部电源的0V和com端并起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