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小程序

楼主(2016-11-08):
三个变量A1,A2,A3,且A1+A2+A3=100,要求三个变量中输入任意两个变量值,自动得出另外一个变量的值,请问用STEP7如何编程实现??

网友A:
我尝试做了一个。操作如下:

输入变量A1,A2,A3,输出为OUT,任意2个变量输入完毕后,把第三个变量输入为0

然后自动计算出第三个变量的数字,且输出到OUT,同时给第三个变量赋值。

效果如下。当输入A1,A2,然后A3=0时

当先输入A1,A3,然后输入A2=0,计算结果如下,结果返回给A2。

当输入A2,A3,然后输入A1=0时,返回数字给A1

如果以上功能可以符合你要求。下图是程序。

网友B:
学习了,谢谢热心的网友们

网友C:
学习了 谢谢热心网友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