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上电后不要自动运行,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6-11-09):
各位大神好!

    我想设计一个电路是这样的,外部用一个旋钮控制手动/自动的切换,

比如X0闭合时为自动,断开时为手动,就是因为下班或突然停电时旋钮

没有切换到手动(X0断开)状态,重新上电后旋钮是闭合状态也不可以

是自动运行,需要重新断开再闭合一下才能自动运行。

    跪求指点迷津,可以的话就给个Fx2N的梯形图。

网友A:
加一个启动按钮....

网友B(2016-12-23):
参照以上,按自己要求更改

楼主(2017-03-12):
这是我参考大家的意见做出来的,各位再帮我看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