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切换到旁路问题

楼主(2016-11-09):
按照顺序分别启动两台电机,变频器当软启动器使用。当KM3闭合,变频器运行,是否可以瞬间直接断开KM3,接通KM1从而转为旁路工频运行?在接通KM4前,变频器是否需要复位?

网友A:
第一台启动完成后可以断开KM3接通KM1工频运行,接通KM4之前需要将变频器复位,接通KM4后再启动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启动完成后可以断开KM3接通KM1工频运行,接通...

断开KM3接通KM1过程是否需要延时

网友B:
1、电机的变频供电与之间供电这2个接触器必须机械互锁,

2、变频器驱动电机1与驱动电机2之间必须用接触器机械互锁;

3、变频器切换输出主回路必须保证断电切换,也就是变频器采用自由停车方式且驱动信号停止最少0.3S切换;

网友C:
变频器下口不是不允许接接触器的吗?

网友D:
国产变频器这样控制使用时,当变频器运行到50HZ后,保持压力变分钟后切换工频运行,变频器会出现“变频器故障”,需要手动故障复位!!!!ABB的变频器这样使用不会出现故障报警。接触器一定要注意互锁!!!!1

网友E:
可以 变频器自停 不需要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 变频器自停 不需要复位

台达的变频器有需要复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变频器这样控制使用时,当变频器运行到50HZ后,保...

1)我用的是台达的变频器(第一次),变频向工频切换是稳定50HZ一定分钟后立即断开变频端接触器,然后需不需要再延迟一一会投上工频接触器?

2)如何确保变频相序和工频相序一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可以 变频器自停 不需要复...

没使用过台达变频器 他这种变频器是用在大功率电机上的 ABB 丹弗斯 西门子 施耐德的比较多

变频向工频切换 只要暖机后就可以了 一般到达50hz就可以 没什么延时要求

网友F(2017-02-25):
变频向工频切换时,怎么检测变频运行已达到50Hz,是通过实际运行观察人为设定时间还是变频器自动输出信号呢?

网友G(2018-05-05):
我想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H:
不需要延时,但是要保证变频器运行的相序和工频KM1的一致。 回复内容: 对:集意机电回复内容:对:狼牙精神 第一台启动完成后可以断开K...内容的回复!

网友I:
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

网友J(2018-08-12):
变频器这样用的少吧,大部分都是软启动器

网友K:
对呀用软启动器就好了呀   还便宜

网友L(2022-09-04):
需要检测相序吧

网友M:
变频切工频需要检测相序和相位角,实现平滑切换。存在相序对应不上的情况切换瞬间峰值电流达到额定电流的五六倍

网友N:
要加互锁

网友O:
1、KM3切KM1是在变频器达到设定频率时由变频器给出信号投KM1断KM3;

2、KM3断开后给变频器信号进行停止复位;

3、KM4接通需要有启动条件(PLC指令或按钮指令)。

网友P:
       没做过但觉得可以,变频器停车方式设为:自由停车,断开KM3前应先给变频器停止信号停车、后断开KM3再接通KM1;然后KM4接通,变频器启动,当达到设定频率后还是先给变频器停止信号停车,后断开KM4再接通KM2,变频器不需要复位。交流接触器之间互锁。根据变频器品牌型号不同和现场调试看看是否加延时保护。

网友Q(2023-02-03):
ABB 的SPFC 功能

网友R:
不能瞬间断开KM3,启动过程可能未完成。可在通过增加延时断电器完成旁路和变频器之间的互锁。

网友S:
应该把KM3放到变频器电源输入端,控制也更方便~

网友T:
好的资料值得分享

网友U(2023-07-07):
感谢楼主的分享,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