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器PV数值乱跳

楼主(2016-11-09):
前段时间用台达4848温控器做了一台烤箱,昨天突然温控器的PV值乱跳,实际温度大概就三四十度,

而它一会调到十几度一会能跳到二三百度,并且一直在不停地跳,请大侠指点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还能做烤箱 真实高手厉害

网友B:
查看一下接线有没有松动,最主要的是干扰问题,用屏蔽线,远离大功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