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177A上电接成220V了,怎么才能修好啊,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6-11-09):
西门子TP177A该接24v的,上电接成220V了,怎么才能修好啊,求高人指点

网友A:
自己试一下,一般故障就在近输入口上几个元件最容易打穿的滤波电容稳压芯片,打入内部的机会很少发生,如果整块板都打坏了那是运气撞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