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Realinfo之间的DDE通讯

楼主(2016-11-09):
关键词:DDE通讯,VB应用程序,数据交换

DDE(Dynamic Data Exchange)技术是实现Windows下的应用程序之间的数据交换,通讯时,其中一应用程序作为客户端(Client),另一应用程序作为服务端(Server),或两者均可。

一、VB应用程序访问Realinfo(VB应用程序为客户端,Realinfo作为服务端)的编程步骤:

1.新建工程项目,将窗体命名为DDEClient:

在窗体中绘制四个标签,分别为Label1Label2Label3Label4

在窗体中绘制四个文本,分别为Text1Text2Text3Text 4

 2.标签不需要做任何设置,文本框的设置如下(例Text1):

Realinfo的应用程序名为DB,话题名为DB,数据连接项为数据库变量名。

LinkItema1.PV(数据库变量名)

LinkMode0,1,2,3

LinkTopicDB|DB

(注:LinkMode初始为0,当Realinfo已启动可设置为1

Text2Text3Text4LinkItem的分别为a2.PVa3.PVa4.PV,其它设置和Text1相同。

3.在Form_Load()中编写如下脚本:

将各个文本设置为自动连接方式,运行时应先启动Realinfo,否则报错。

4Realinfo中的组态:在DB数据库组态中建立四个数据库点,分别为a1a2a3a4(与VB中文本LinkItem的属性值一致)

5.先运行Realinfo,再启动VB程序,效果图如下:

                  Realinfo运行系统               VB程序

二、Realinfo访问VB应用程序访 (VB应用程序为服务端,Realinfo作为客户端)的编程步骤:

1. 新建工程项目,将窗体更名为DDEServer:

在窗体中绘制四个标签,分别为Label1、Label2、Label3Label4

在窗体中绘制四个文本,分别为var1、var2var3 var 4(四个属性值初始为1.00000

2. 文本和标签均不需要做任何设置,窗体DDEServer的设置如下:

LinkMode1-Source(表示程序作为服务端)

LinkTopic:窗体的名字(即DDEServer

3. 生成VB应用程序(注意应用程序名字不能超过8个字符)

4. Realinfo中的组态:

第一步 建立DDE设备

定义设备名称:DDE

第二步 输入服务和主题名称

服务器名称:输入生成的应用程序名

主题名称:VB应用程序窗体名称

第三步 进入数据库组态

建立四个数据库点:a1a2a3a4

第四步 建立数据连接

DDE连接项:输入VB窗体中文本框的名字

四个点分别对应var1var2var3var4

5. 先启动VB程序,再启动Realinfo运行效果如下:

                     VB应用程序            Realinfo运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