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伺服电机更换后需要重新设置参数么

楼主(2016-11-09):
请教各位大神 我们公司最近有一台AB的伺服电机损坏后更换了一台型号相同的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器没有更换,请问这样的话需要从新写入伺服的参数么? 谢谢

网友A(2016-12-14):
不用的,但是要注意前一台电机是怎么损坏的,如果是因为参数设置有错误,那就要注意一下参数设置的正不正确了

网友B(2017-12-20):
更换后需要确认电机正方向是否一致,其他的不用更改

网友C(2018-05-09):
如果型号一样的话就不用更改了,装上就能用

网友D(2019-01-11):
难道不需要整定一下吗,记得德国品牌的需要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