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有定位模块吗?

楼主(2016-11-09):
松下PLC有定位模块吗?定位模块怎么用?

网友A:
基本每款plc都有定位模块的,松下的也不例外,FP3H就是其中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每款plc都有定位模块的,松下的也不例外,FP3H...

 松下XH的PLC好像不能再加定位模块了吧

网友B:
目前松下的FPG、FP2、FP7都有专门的定位模块

网友C:
松下FPXH的c60自带6轴,没见过用定位模块的

网友D(2016-12-13):
有啊,基本每款plc都有定位模块的,松下的也不例外,

网友E(2018-08-03):
有,定位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