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加一个三极管使得PLC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6-11-09):
楼主想用一个SMART ST20的输出来控制步进电机,然后PLC输出是源型,而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共阳极

步进驱动器输入是这样

楼主初学模拟电路,想到一个主意,加一个三极管,步进电机需要8-15ma的电流

请问各位大侠们,第一,楼主的想法是否可行?

第二,R1和R2需要多大?三极管需要什么样的?就是元件如何计算和选型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B:
对步进电机不熟悉,看楼主的意思是为了获得一个控制电流信号。

若单纯的为了电流信号,可以直接使用PLC中的模拟量输出卡件,其可以输出直流的1-5V,0-10V,0-20mA,4-20mA等多种规格的模拟量信号模式,何必在自己单独设置电路实现,而且自己设置的三极管无法保证其静态、动态工作点的恒定,单一个温飘现象你就不是几个电子器件能够实现的。

网友C:
R1 47K、R2 2K ,任何小功率三级管都行,比如常用的2SC1815、2SC945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 47K、R2 2K ,任何小功率三级管都行,比如...

您这个是24V的接法吗?如果电源给的5V,R2 2K的电阻接上去,不考虑Ube的压降,电流都已经小于3ma了,远小于光耦8-15ma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步进电机不熟悉,看楼主的意思是为了获得一个控制电流信...

楼主只是想把PLC的脉冲输出转换到可以输入到步进电机里的信号,实际上三极管当成一个高频开关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R1 47K、R2 2K ,...

你图上5V在上面,没看到。是24V应用,如果是5V,电阻可以不用了,内部270Ω电阻就是配合5V电源的。

网友D:
思路是可以的,但不是所有的晶体管类型PLC输出点都能驱动步进电机,不然plc加高速脉冲输出点干啥,搞这么麻烦干吗

网友E:
不懂 学习一个 查了万能的百度 说可以 一个4N25光耦,一个470Ω、一个4.7K电可做高速光耦转换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R...

R1也不用吗?

网友F:
三级管需高速的,最好脉冲经过整形电路处理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

R1必须用,没R1高电平时发射结就穿了。

网友G:
1.三极管最好是高频开关管,基极偏置电阻R1的选择要保证三极管饱和导通(查三极管参数可以计算出来),R2不要(5V电压的话)

2.三极管的特征频率至少要大于所需的最大脉冲频率。而且你的PLC输出也必须满足这个条件。也就是说,PLC的输出频率带宽也要满足所需最大频率才行。

网友H:
据说是可以,但是没有具体搞过

网友I:
这么这么多人赞?

很好奇!?

明明可以直接限流驱动,为什么要用三极管!?

有点多余,我用了好几套了,西门子S7-200、亿维UN200都是直接加电阻驱动的。

网友J:
开眼界了,学习到了 ,好多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