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脉冲输出的偏差计数器清零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11-09):
最近使用FPXH系列PLC,看到脉冲输出有偏差清除信号,上网查了一下,资料说是清除伺服接收但是还没有完成的脉冲数,不知道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应该是消除定位误差。

网友B:
消除电机回原点后还没有走完的脉冲

网友C:
这种问题和答案不能互逆的。问题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但是答案可以适合很多个问题。你面前出现什么情况就会知道用什么东西去解决。

你不能期望知道这个信号有什么用,但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你能用上就可以了。你现在不明白“清除伺服接收但是还没有完成的脉冲数”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你没有这种情况发生。收多少脉冲走多少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觉得这个信号没用。

我也没有用过,但是我记住有这个信号就是了。有朝一日要什么特殊功能,才想起用这个信号贴切,然后就用上了。

网友D:
清零信号是执行回原点指令完成后指定输出的Y点会闪一下(Y点闪的时间可以设置),利用这个Y点可以对伺服驱动器进行清零!

网友E(2017-09-28):
我也没搞懂 感觉半闭环系统不用这个信号呀  应该是全闭环系统用的时候需要清零

网友F(2019-07-27):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搞懂 感觉半闭环系统不用这个信号呀  应该是全闭...

告诉你吧,这个信号一般确实感觉用不上,什么情况一定要用呢?那就是外置编码器时,举个例:伺服卷带式物料时,因为材质问题,电机不能直接以发固定量脉冲的方法,只能电机发送超大量脉冲,然后安装外置编码器,测量实际位移,(通过高速计数器读取),外置编码器到位后,立即中断停止电机旋转,这样才能准确。这时之前发送的超大量脉冲就需要用这个偏差清零去清除,以便电机精准,不清除确实有位移不准的,实测过

网友G(2019-09-06):
伺服在急停状态下停掉,里面有还未完成的脉冲,将它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