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15个程序!高压电气设备倒闸操作妥妥滴

楼主(2016-11-09):
1、停电的操作应按照开关、负荷侧刀闸、电源侧刀闸顺序依次操作,送电的倒闸操作按与上述相反的顺序进行,严防带负荷拉合刀闸。

2、一个停电操作任务中如包括一条或多条母线整段停电,允许逐次拉开所有应停电的开关后,再逐次拉开相应的刀闸;送电操作亦可依据上述原则执行。

3、开关的操作必须进行效果检查。若某一个操作任务中有一回路转热备用,则拉开开关后的效果检查必须单独立项;其他情况应由拉开、合上刀闸前检查开关的实际位置来代替。

4、双回线或可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包括所用变压器)并列后,解列前、后应对比检查两个回路的表计指示,以判断操作结果的正确性。

5、合上或拉开开关的两侧刀闸前应检查该开关确在开位。

6、带旁路母线的变电所在进行倒旁母操作时,检查所有旁母出线的刀闸在开位,应单独设置一检查项。

7、开关操作直流保险(操作直流开关)的操作:停电时,拉开开关后,应立即拉开操作直流保险(先正后负);送电时,其他操作完成后,合开关前投入操作直流保险。

8、开关、刀闸检修时操作直流保险、动力保险(直流动力插件)均应拉开;开关热备用时操作直流保险不拉开;开关冷备用、热备用和线路检修时可不拉开动力保险。

9、重合闸装置投入,停用操作程序应随开关拉开、合上而停用、投入。送电时重合闸装置应在开关合上后投入,停电时重合闸装置应在开关拉开前停用。

10、设备送电,相应保护的跳闸压板应在投入位置。保护定检或其他涉及保护回路的作业,保护的投入、停用应列入操作项目;不涉及保护回路的作业,可不改变保护运行方式。临时性的保护回路作业或受系统运行方式变化影响,以及应由调度下令停用、投入的保护,应依据调度命令操作。

11、变压器停电、送电和并列、解列的操作按下列原则进行:

①、110kV变电所的变压器停电、送电前,应先合上110kV中性点丁刀闸,且中性点丁刀闸在合位期间该主变的零序保护(零序保护总出口、零序保护跳110KV母联)应在投入位置。

②、一般情况下,主变压器(包括同一电压等级的所用变压器)送电操作程序为高压侧充电、低压侧送出,停电操作程序为低压侧停电、高压侧停电。低压侧带有发电机运行时,应根据装有同期的开关位置来确定顺序。

③、主变复合电压闭锁过流跳35kV母联压板的操作依据:如果主变复合电压闭锁过流跳35kV母联的时限与35kV出线后备保护时限相同,在单台主变运行时,应停用运行主变的该保护压板;如果主变复合电压闭锁过流跳35kV母联的时限高于35kV出线后备保护时限,在单台主变运行时,可不停用运行主变的该保护压板。

④、如果操作任务需要改变所用变运行方式,高压设备操作前,应先完成倒所用变操作,并在倒闸操作票中设置检查项,以确保可靠的交流工作电源。

12、母线倒闸操作:

①、110kV母线充电应用带充电保护的母联开关完成充电操作。

②、35kV母线如果有充电保护,充电时应用母联开关完成充电操作,否则应用主变35kV主开关来完成充电操作;6kV母线充电应根据实际情况依照此原则执行。

③、用110kV有断口电容的开关向空母线充电时,要防止该电容和母线电压互感器产生谐振。

13、装设接地线时,应先装设调度管理的接地线,再装设变电所自管的接地线;拆除接地线时顺序与此相反。

14、装设接地线时,执行验电后应立即装设接地线的规定,不得问断。在开关柜内开关两侧装设接地线时,应在开关两侧分别验电后再分别装设接地线。

15、高压开关柜内接地线的接地端应装设在开关柜正面下端的易见位置,并在带电侧刀闸的操作把手上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标示牌,防止带接地线合刀闸。小车开关拉至检修位置后,应将该开关柜柜门锁好。

网友A(2018-11-22):
高压不敢碰啊,太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