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气缸,求指点

楼主(2016-11-09):
一个普通的气缸,按下按钮,气缸伸出,伸出到x1处时气缸伸出速度变慢,伸出到x2时气缸停止并开始计时,时间到气缸继续伸出,并计时,时间到气缸缩回到原处。有plc控制,我想问下,怎么控制气缸速度变慢呢,气路怎么接,需要用到2个电磁阀吗?不需要精度,只要完成动作就可以。求师父指点

网友A:
在气缸的进出口装节流阀

网友B:
控制流量的方式吧,控制要PLC才好实现,两个电磁阀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气缸的进出口装节流阀

要自动控制,刚开始气缸速度正常,到x1速度自动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流量的方式吧,控制要PLC才好实现,两个电磁阀有必要

能说的详细点吗,怎么自动控制速度变慢,气路怎么接。

网友C(2017-03-07):
气缸能变慢?除非O型圈磨损漏气!电磁阀活塞损坏!电磁阀是得电与失电的关系,1和0的关系,我怎么就不知道谁牛B能用电磁阀把气缸控制慢。上面说的都吹牛逼呢吧

网友D(2017-04-11):
对各位老板的回复我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