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择什么型号

楼主(2016-11-09):
控制18.5kw电机启停,要可以调速,需要选择西门子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A:
什么负载类型啊,这个你不确定难道你要个最贵的规格吗

网友B:
要求太简单,任何一款变频器都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C:
就这要求还选西门子,在X宝上随便找一个价格低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负载类型啊,这个你不确定难道你要个最贵的规格吗

就是18.5KW的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太简单,任何一款变频器都能实现你的要求。

嗯嗯,第一次选这个不是很熟悉,客户指定要西门子的,给推荐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要求还选西门子,在X宝上随便找一个价格低廉的。

人家指定要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就这要求还选西门子,在X宝上...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4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嗯嗯,谢谢啦

网友D:
如果可以,请支持国产品牌。

网友E:
这型号可就多了呢,你得说出具体控制要求才好选具体型号。不然可以随便来一个

网友B:
西门子440变频器目前供货周期比较长价格稍高,建议选择G120系列。

网友F:
也想问一下 如果只要最简单的西门子变频器 满足功率18.5要求 除了430系列 有没有更便宜的产品 甚至不要求PID调节 只要能调频就可以 有这样的产品吗 现在的变频器都带控制 做得太复杂了 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网友:
西门子 G150 或者  S120 都可以

网友G:
可以选择西门子M420系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请支持国产品牌。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请支持国产品牌。

网友:
MM 系列的  G120系列的都不错  价格实惠

网友I(2017-05-04):
风机泵类一般是基本的应用功能,U/F控制,主要是节能,一般变频器即可,尽量不要用杂牌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