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怎么测直流电机转一圈的时间

楼主(2016-11-10):
西门子1200plc怎么测直流电机转一圈的时间

网友A:
加一个位置传感器,每转一圈一个脉冲。。。

网友B:
用编码器 高速计数!!

网友C:
看看一看,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奇在

网友C:
看看一看,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奇看看一看,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奇

网友D:
测直流电机一圈的方法应该是通用的,1200也好,300也好,都一样。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一个绝对值编码器(单圈或者多圈都可以)或者脉冲编码器,然后将编码器信号接入PLC。如果要求精度高,最好采用最快的中断周期读取编码器的值。首先在某个周期记录当前编码器的值,然后下个周期再将新的编码器值与记录的值进行比较,并将周期数进行累加。当差值达到一圈的脉冲数时,周期数*中断后期就是一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