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参数意义
T。E

楼主(2016-11-10):
如图,这是山洋伺服电机的产品说明,有些参数不知道什么意思,特来请教论坛里的给位。图中额定电流是指的什么电流,和三相交流电里的相电流什么关系?转矩常数又是什么?她与电机的输出转矩什么关系?怎么样通过测量伺服电机的相电流来计算它的输出转矩。谢谢-_-!!

T。E

网友A(2016-12-21):
额定转速和额定转矩相配合的,这是它的机械特性。从0转开始到2000转时电机能够保持输出5.7牛*米,超过2000转转矩就是个未知数。额定电流7.6A给予输出额定功率1.2KW就是保证在小于等于2000转的范围能够输出5.7牛*米转矩。

瞬时最大电流说的是一般在1秒钟之内最大电流不超26.5A如果超过了就有可能损坏电机,这也就是对伺服驱动器设置最大报警截止电流,保护驱动器也保护电机使之不能过电流。

额定功率比,看它的单位就知道最大能输出每秒54KW的功率。

打空心星号的都是估值计算参数。转矩常数每个安培线性平均电流能输出0.77牛*米转矩,一般使用者不考虑这些参数。

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定转速和额定转矩相配合的,这是它的机械特性。从0转开...

我想测量伺服电机工作时的输出转矩,请问通过测量电流在乘以转矩系数这样做可不可以?

网友A:
在伺服器内就是这么计算的,但它只是个估值,设置伺服器参数时将这个参数输入到伺服器参与电机工作显示数据,它的作用就是在伺服器显示这个型号电机在工作时瞬时功率百分比。以这个功率百分比来判断来作扭矩控制限流判断或电流截止判断是否到达截止电流(瞬时最大电流)以时间控制(大约1秒之间)达到54KW额定功率比,关断伺服器保护伺服器使功率模块输出不超过54KW/S(这时的瞬时最大电流大于等于26.5A)。

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伺服器内就是这么计算的,但它只是个估值,设置伺服器参...

谢谢你的回复!我还想请教一下,上面提到的额定电流是指三相交流电的有效值吗?还是转换到d,q坐标系后的电流呢?

网友A:
表格中额定数值都是指的有效值。

网友A:
由于这个有效电流是逆变产生,所以指的是半波平均电流。整个全波的输出有效电流。

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这个有效电流是逆变产生,所以指的是半波平均电流。整...

好的 非常感谢!

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这个有效电流是逆变产生,所以指的是半波平均电流。整...

这的电流应该是三相电流的有效值吧?

网友B:
表格中额定数值都是指的有效值。

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格中额定数值都是指的有效值。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这里的电流应该是三相电流的有效值吧?

网友A:
表格中额定电流、功率都是指的是,电机得到伺服器输出三相受控交流电的有效值。不是输入伺服器电流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