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模块干扰问题

楼主(2016-11-10):
  使用4AD-TC模块,相同的温度传感器,单独试机是温度显示正常。安装到设备上就温度乱跳。求教!!!

网友A:
用屏蔽双绞线,远离电感性负载。

网友B:
用屏蔽双绞线且做好接地

网友C:
嘿嘿。。。

也可能设备的温度就乱跳内。

注意设备震动对仪表的影响。

网友D:
屏蔽没有做好的可能性大

网友E:
请检查一下接地和屏蔽线

网友F:
以上措施完成后,程序做滤波处理,

网友G:
学习学习 很好很强大 感谢分享

网友H:
把温度控制仪表的滤波或P I D参数调整一下试试看。

网友:
可能强电引起的信号干扰

网友I(2018-08-09):
是干扰,干扰还分很多种情况,共模的干扰和差模的干扰, 首先如果是共模干扰就是信号的正负两端相对地电位一起跳跃(这里的地可以指模拟量模块的仪表地),耐特PLC的模拟量模块的共模抑制为+-12V, 也就是把仪表地作为电平基准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出现信号电位为+15 +13, 这样他们的实际输入电压是2V,但是他们相对电位超出了+-12V的范围,这样检测到的信号可能就一直为0,这种共模干扰是持续加载在信号上的,并且会随交流电信号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有可能会导致检测到的信号也一直乱跳跃;另一种是差模干扰,差模干扰信号就是信号的正负之间理想状态下是2V, 但实际由于干扰的加载,信号会一直上下波动,比如1.89~2.12V 之间波动,这样也会使检测到的信号乱跳; 共模干扰需要做等电位处理为主,方法有直接信号-接到电源-  或者传感器的地接到PLC检测模块的地; 差模干扰主要可以以屏蔽为主,比如传感器的地接到PLC检测模块地的时,时候通过其屏蔽层进行连接的。

网友J:
温度探头有没有采用绝缘探头(非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