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涡街流量计的适用范围和接线要求

楼主(2016-11-10):
涡街流量计就是根据卡门(Karman)涡街原理研究来生产的,主要适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如气体、液体、蒸汽等多种介质。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可以不用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所以普遍用于石油、化工、电力、轻工等部分工业管道中测量液体或气体的流量。也是可以用于城市供水、供热、汽锅供水、医疗行业流体管道的流量测量。涡街流量计的特点是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仪表参数能长期稳定。涡街流量计采用压电应力式传感器,可靠性高,可在-20℃~+250℃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有模拟标准信号,也有数字脉冲信号输出,容易与计算机等数字系统配套使用,是一种比较先进、理想的测量仪器。

1、测量介质: 气体、液体、蒸汽

2、连接方式:法兰卡装式、法兰式、插入式

3、口径规格 法兰卡装式口径选择 25,32,50,80,1004、法兰连接式口径选择 100,150,2005、流量测量范围 正常测量流速范围 雷诺数1.5×104~4×106;气体5~50m/s; 液体0.5~7m/s正常测量流量范围 液体、气体流量测量范围见表2; 蒸汽流量范围见表36、测量精度 1.0级 1.5级7、被测介质温度:常温–25℃~100℃,高温–25℃~150℃ -25℃~250℃8、输出信号 脉冲电压输出信号 高电平8~10V 低电平0.7~1.3V9、脉冲占空比约50%,传输距离为100m10、脉冲电流远传信号 4~20 mA,传输距离为1000m11、仪表使用环境 温度:-25℃~+55℃ 湿度:5~90% RH50℃12、材质 不锈钢, 铝合金13、电源 DC24V或锂电池3.6V14、防爆等级 本安型iaIIbT3-T6,防护等级 IP65

涡街流量计就地显示型和二线制4~20mA输出的接线图

1.一般情况下,涡街流量计与智能流量积算仪的接线采用三芯屏蔽(RVVP3*0.75mm)屏蔽层应可靠的接在放大器盒内的接地螺丝上。

2.连接线不能与电力线排放在一起,至少间隔在50cm以上,最好单独穿行在金属管中。连接线要固定好,不可以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