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AddItems函数调用抛出“指定的数组不属于需要的类型"

楼主(2016-11-10):
用VB6编写没有问题,可以通过。

用VS2013编写就报错误

提示“指定的数组不属于需要的类型"

请问有什么问题解决么?是64位系统不兼容的问题么?

网友A(2017-02-20):
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19-04-26):
有人知道吗,同样的问题,好几天了。不知道原因

网友C:
同问!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我的博文中有类似的例子,与vs2013无关,我用vs2013/17/19都没问题,关键是检查返回的每一个error来知道具体原因。

HRESULT hResult = pOPCItemMgt->AddItems(dwCount, pItems, pResults, pErrors);

if (FAILED(hResult) || hResult == S_FALSE)

{

for (DWORD ii = 0; ii < dwCount; ii++)

{

if (*pErrors && FAILED((*pErrors)[ii])) {

if (((*pErrors)[ii]) == OPC_E_UNKNOWNITEMID || ((*pErrors)[ii]) == OPC_E_INVALIDITEMID)

_tprintf(_T("%S: not exist, try using a full path tag name\n"), pItems[ii].szItemID);

else

_tprintf(_T("%S failed\n"), pItems[ii].szItemID);

}

}

}

如果服务端是用OPC SDK来开发的,在COpcDaGroupWrapper.cpp中放置断点在COpcDaGroupWrapper::AddItems()来找到具体原因。

这一篇博文中有用AddItems,供你参考,

OPC客户端分析 —— 读和写

其它博文,

从回调函数谈OPC SDK的代码质量

OPC服务器到底安不安全?

COM的起源与OPC的渊源

OPC客户端分析 —— 服务器查询

OPC服务器是如何被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