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基础大全

楼主(2016-11-10):
变频器维修技巧

静态测试

1、测试整流电路

找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表棒分别依到RST,正常时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端,红表棒依

变频器维修图片

变频器维修图片 (5)

 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阻值三相不平衡,说明整流桥有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启动电阻出现故障。

2、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有故障。

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2、检查变频器各接插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会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炸机等情况;

3、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4、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在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5、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负载测试,尽量是满负载测试。[1]

故障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