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气设备安装

楼主(2016-11-10):
摘要:教你如何正确的安装低压电气设备,避免因不懂或错误的安装导致浪费很多时间。

以祥泰低压电气设备来为例来进行讲解,作业前准备:

1  低压开关电器安装所需工器具为常用电工工具。

2  低压开关电器安装所需材料有螺栓穿钉、绝缘导线、线鼻子等。 二、危险点分析与控制措施 ,核对电器元件型号。

2 高处坠落:在设备台架上工作,对地距离超过2m时,检查登高工具应完好,安全

带应系在牢固的构件上,扣环应扣牢,不得失去安全带保护;梯子登高要有专人扶持,必须采取防滑、限高措施。

3 物体打击、碰伤:在设备台架上工作传递工具、材料应使用绳索,严禁上下抛掷,

防止坠物;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帽、戴手套;根据作业环境,必要时装设安全围栏。

三、质量标准

1 隔离开关与刀开关的安装质量标准

1 开关应垂直安装。当用于不切断电流、有灭弧装置或小电流电路等情况下,可水平

安装。水平安装时,分闸后可动触头不得自行脱落,其灭弧装置应固定可靠。

2 可动触头与固定触头的接触应良好;大电流的触头或刀片宜涂电力复合脂。 3 双投刀开关在分闸位置时,刀片应可靠固定,不得自行合闸。

4 安装杠杆操动机构时,应调节杠杆长度,使操作到位且灵活;开关辅助触点指示应

正确。

5 开关的动触头与两侧连接片距离应调整均匀,合闸后接触面应压紧。刀片与静触头

中心线应在同一平面,且刀片不应摆动。

6 刀片与固定触头的接触良好,且操作灵活,大电流的触头或刀片可适量涂中性凡士

林油脂。

7)有弹簧消弧触头的刀开关,各相的合闸动作应迅速一致。

8 双投刀开关在合闸位置时,刀片应可靠地固定,不得使刀片有自行合闸的可能。 9 刀开关安装的高度一般以1.5m左右为宜,但最低不应小于1.2m。在行人容易触及

的地方,刀开关应有防护外罩。

10 其他种类隔离器安装应符合现行规程、规范要求。 11 严禁隔离或断开PE线。

12 TN-CTX-C-S系统中,严禁单独断开PEN线。当保护电器的PEN极断开时,

必须联动全部相线一起断开。

13 TNTT系统中,无电源转换或虽有电源转换但零序电流分量很小的三相四线制

配电线路,其隔离电器或刀开关电器不宜断开N线。

14 N线上严禁安装可单独操作的单极开关电器。

15 转换开关和倒顺开关安装后,其手柄位置指示应与相应的接触片位置相对应;定位

机构应可靠;所有的触头在任何接通位置上应接触良好。

16 带熔断器或灭弧装置的负荷开关接线完毕后,检查熔断器应无损伤,灭弧栅应完好,

且固定可靠;电弧通道应畅通,灭弧触头各相分闸应一致。

2 低压熔断器安装质量标准

1 熔断器及熔体的容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并核对所保护电气设备的容量与熔体容量是

否相匹配;对后备保护、限流、自复、半导体器件保护等有专用功能的熔断器,严禁替代。

2 熔断器安装位置及相互间距离应便于更换熔体。

3 有熔断指示器的熔断器,其指示器应装在便于观察一侧。

4 瓷质熔断器在金属底板上安装时,其底座应垫软封垫。

5 安装具有几种规格的熔断器应在底座旁标明规格。

6 有触及带电部分危险的熔断器应配齐绝缘把手。

7 带有接线标志的熔断器,电源线应按标志进行接线。

8 螺旋式熔断器安装时底座严禁松动,电源应接在熔芯引出的端子上。

9 熔断器应垂直安装,并应能防止电弧飞落在临近带电部分。

10 管型熔断器两端的铜帽与熔体压紧,接触应良好。

11 插入式断路器固定触头的钳口应有足够的压力。

12 二次回路用的管型熔断器,如固定触头的弹簧片突出底座侧面时,熔断器间应加绝

缘片,防止两相邻熔断器的熔体熔断时造成短路。

3 抵押接触器安装质量标准

1 衔铁表面应无锈斑、油垢;接触面应平整、清洁;可动部分应灵活、无卡阻;灭弧

罩之间应有间隙;灭弧线圈绕向应正确。

2 触点的接触应紧密,固定主触点的触点杆应固定可靠。

3 当带有动断触点的接触器与磁力启动器闭合时,应先断开动断触点,后接通主触点;

当断开时应先断开主触点,后接通动断触点,且三相主触点的动作应一致,其误差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4 电磁启动器热元件的规格应与电动机的保护特性相匹配;热继电器的电流调节指示

位置应调整在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上,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定值校验。

5 接线应正确,在主触点不带电的情况下,启动线圈间断通电时主触点应动作正常,

衔铁吸合后应无异常响声。

6 可逆启动器或接触器的电气联锁装置和机械联锁装置的动作均应正确、可靠。 4 低压断路器安装质量标准

1 低压断路器的安装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规定:当无明确规定时,宜垂直安装,其

倾斜度不应大于5°。

2 低压断路器与熔断器配合使用时,熔断器应安装在电源侧。

3 低压断路器操动机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操作手柄或传动杠杆的开、合位置应正确;操作力不应大于产品的规定值。

2 电动操动机构接线应正确;合闸过程中,断路器不应跳跃;断路器合闸后,限制电动机

或电磁铁通电时间的联锁装置应及时动作;电动机或电磁铁通电时间不应超过产品的规定值。

3 断路器辅助触点动作应正确可靠,接触应良好。

4 抽屉式断路器的工作、试验、隔离3个位置的定位应明显,并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规定。

5 抽屉式断路器空载时进行抽、拉数次应无卡阻,机械联锁应可靠。

4 断路器各部分接触应紧密,安装牢靠,无卡阻、损坏现象,尤其是触点系统、灭弧

系统应完好。

5 各种开关电器在开断负荷电流时都产生弧光,尤其在开断短路电流时弧光更大。为

了防止弧光短路和弧光烧损设备,对断路器等开头设备应该: 要将开关设备的灭弧罩(或绝缘隔板)安装完好。 断路器安装时,要按说明书要求保证其与其他元件间有足够的垂直距离。如:630A以下的断路器与其上方刀开关间的垂直距离不小于250mm630A以上的断路器与其上方刀开关间的垂直距离不小于350mm,便于运行、维护、检修。

6 配有半导体脱口装置的低压熔断器,其接线应符合相序要求,脱扣装置的动作应可

靠。

5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安装质量标准

1 按保护器产品标识进行电源侧和负荷侧接线,禁止反接

。使用的导线截面积应符合

要求。

2 安装带有短路保护功能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时,应确保有足够的灭弧距离。 3 电流型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安装后,除应检查接线无误外,还应通过试验按钮检查

其动作性能,并应满足要求。

4 安装组合式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空心式零序电流互感器时,主回路导线应并拢绞

合在一起穿过互感器,并在两端保持大于15cm距离后分开,防止无故障条件下因磁通不平衡引起误动作。

5 安装了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装置的低压电网线路的保护接地电阻应符合要求。

6 总保护采用电流型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时,变压器的中性点必须直接接地。在保护

区范围内,电网零线不得有重复接地。零线和相线保持相同的良好绝缘;保护器后的零线和相线在保护器间不得与其他回路共用。

7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安装时,电源应朝上垂直于地面,安装场所应无腐蚀气体,无

爆炸危险物,防潮、防尘、防振、防阳光直晒,周围空气温度上限不超过40°C,下限不低于-25°C

8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安装后应进行如下检验:带负荷拉合3次,不得有误动作;用

试验按钮试跳3次应正确动作。

以上就是如何正确安装低压电气设备的阐述,若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欢迎在下面留言具体的补充。

网友A:
这些规范性的和经验性的内容很难找齐,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规范性的和经验性的内容很难找齐,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哪里哪里,有经验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