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普软启动缺相故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10):
负载为风机,电机315kw,选用西普STR系列C型320软启动器,可总是发生缺相故障,检查进线三相正常,请教各位老师给予分析赐教

网友A:
有可能是测量电流的互感器有问题,可能是接触不好,也可能是互感器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电流反馈回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