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法正常调频

楼主(2016-11-10):
我这有施耐德ATV312 和ATV71的 都是PLC控制 之前都可以正常调频率

现在无论是端子还是面板都无法正常调频 检测电路正常 、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端子调频需要调参数该控制方式为端子控制,面板操作为面板控制,PLC是通讯控制。看看控制的是哪部分,再进行调频。

网友B:
如果确定面板也无法操作,当然不要犯了没选择就地这种低级错误的情况下,估计是板子可能坏了

网友C:
如果之前变频器工作正常 可以监控plc看看指令过去了没

网友D:
1、就地面板不能调频 那就是变频器有故障了 正像楼上说的 要打到就地

有几个问题:

1、PLC和变频器是硬接线还是通讯

2、你说的不能调频具体指什么 是不是直接给频率都没反应,还是别的,具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就地面板不能调频 那就是变频器有故障了 正像楼上说...

在PLC是通讯 我在参数调回端子无法调频 就调到面板发现也无法调频  在参数可以给定频率

楼主:
追加;plc有通讯有接线 没有报任何错误

调为本地控制发现频率调不了  机子也没有报错

面板旋钮和变位器都试过

网友E:
根据从描述可能是主板坏了

网友F:
不知是否可以初始化一下,可能参数有问题

网友G:
初始化一下+1 , 感觉硬件坏了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哪设置有went问题

网友H:
根据说明书查看主给定来源,控制端子的设置以及主给定的频率。如不能解决常看报警记录,是不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I(2017-03-07):
先明确你到底是怎么调频,再看看回复变频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