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口通讯遇到难题

楼主(2016-11-10):
自由口通讯程序在线发现RCV功能块显示红色,是什么原因?有那位高手知道?

楼主:
世上真无高手耶!!有木有!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什么原因都忘了,印象是寄存器设置不正确

网友B:
这个问题是接收和发送同时进行导致的,自由口只能半双工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什么原因都忘了,印象是寄存器设置不正确

网友D(2017-03-05):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接收和发送同时进行导致的,自由口只能半双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