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做Z轴的配重与刹车设计怎么做?能有人帮忙解释下这块么?

楼主(2016-11-11):
RT,直线电机貌似先天不适合做Z轴啊,没有抱闸,断电之后动子滑台不就直接带着负载撞下来了,请教下目前行业内做这个的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貌似用平衡缸可以抵消重力,但是平衡缸在Z轴速度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会跟不上?再就是用弹簧的效果应该不会怎么好吧……

楼主:
大神帮忙解释下啊,有没有做这种直线电机做Z轴的?

网友A:
根据不同的应用要求,解决方案肯定也肯定不一样。负载多重,速度加速度,精度,都会影响你的配重方式。

网友B(2018-01-02):
一般用气缸,再加上调节阀即可实现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