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电机反电动势如何吸收?

楼主(2016-11-11):
现在用这个正反转驱动IC,电机工作在24V,可是驱动芯片也是24V的,由于电机反电动势会超过30V,导致驱动IC会坏,如何加外部电路消除反电动势?

网友A:
用压敏电阻吸收行吗?试试。不知正反转频率、时间如何?电机功率?

网友B:
在输出功率元件串接相应二极管做方向限制等效提高功率元件PN结的耐压,加装压敏电阻吸收过压

网友C:
并个电容串电阻,两端分别加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