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Z相信号作为原点

楼主(2016-11-11):
编码器Z相作为原点,是直接作为输入点,还是要用高速计数器计数它为零时判断为原点

网友A:
这种用Z相信号做原点,只适合绝对值编码器或者旋转装置

网友B:
可以当做输入信号直接给控制器,可能比较适用于转台类的设备上吧

网友C:
内部光栅尺的一个固定位置的标志信号,是作为输入点信号处理的!

网友D:
编码器Z相输出的信号直接作为零点

网友E:
也可以把Z相做增量型高速计数器输入

网友F:
开了眼界,学习了 !

网友G:
接到高速输入,然后将相应输入点设为原点。

网友H:
接到高速输入,然后将相应输入点设为远点

网友A:
有的编码器可以通过指定线设定原点Z相

楼主(2018-09-29):
引用 网友H:
接到高速输入,然后将相应输入点设为远点

这样就是全闭环了吗?PLC全闭环的控制用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