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拖两只11kw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2016-11-11):
请问这种方案使用哪个型号变频器比较稳定?

网友A:
用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驱动完全可以,西门子的话不行!

因为一个西门子高手用一个西门子MM440变频器11KW驱动5.5同步电机,结果爆炸起火.......

三菱驱动同步电机、直线电机我都有做过,现在一直运行正常

网友B:
因为一个西门子高手用一个西门子MM440变频器11KW驱动5.5同步电机,结果爆炸起火.......

知道为什么吗?高手没掌握电机启动与停止原理,习惯性的以标准参数设置,才是他的引起事故的原因,不了解惯量、功率、扭矩以及转速之间的相互制约逻辑关系,最大的可能瞬时电流限制根本就没设置。没掌握好当然会引起爆炸。但都是电流造的孽。不在乎什么公司产品,根据自身熟悉品牌购置,国产的也不错,已经是都是成熟产品,参数设置启停时间常数、瞬时电流的限制方法,根据运行需要情况合理设置,已经无关乎品牌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驱动完全可以,西门子的话不行!...

一台30KW同时驱动2台4极11kw电机没有问题吧?

网友C:
感觉奇怪,为什么不用2台11KW变频器分别驱动呢?作为产品,这样的设计是错误的;设备改造、自用,更应该注重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B:
有奇怪念头可以尝试应急,但作为设计一个产品就要按规律,注重性能以及可靠性。但绝不能标新立异抛弃规律,表示强烈的创新精神。创新可以,但创新需要性能、可靠性的规律保证!

反对这种以大拖小,一拖二设计理念,这是种不按规律标新立异做法!一拖一合理匹配才是保证性能与可靠性的保证!

网友D(2018-07-14):
我用1.5kw变频器拖动2个0.75kw的电机,用过台达,abb,三菱变频器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