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怎么显示WAGO的四孔端子

楼主(2016-11-11):
我们公司采用的是WAGO的端子,有普通的四孔端子,还有用作继电器底座那种端子,区别在于它的上下是不通的。请问各位这种端子在画图时怎么表示,如何生成这种端子的端子连接图。请各位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如果指的是原理图和3D布局的话,我觉得可以用多层端子那样的方式处理,要是指的是报表里的端子连接图的话 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也学EPLAN没多久...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用多层端子那样的方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