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安装完后添加任意的开关、按钮软件就闪退出现提示程序发生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6-11-11):
如题,怎么办啊   哪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估计是没有正确安装软件的原因,或是某些部件没安装成功

楼主:
对: 邱瑞兵 估计是没有正确安装软件的原因,或是某些部件没安

我卸载了,重新装了还不行。我换台电脑就好了,应该是我的电脑系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