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气消防小知识

楼主(2016-11-11):
家庭电气消防小知识:

一、什么叫漏电?漏电怎么会引起火灾?如何防范漏电?

所谓漏电,就是线路的某一个地方因某种原因(风吹、雨打、日晒、受潮、碰压、划破、摩擦、腐蚀等)使电线的绝缘下降,导致线与线、线与地有部分电流通过。

漏泄的电流在流入大地途中,如遇电阻较大的部位(如钢筋连接部位),会产生局部高温,致使附近的可燃物着火,引起火灾。

要防范漏电,首先要在设计和安装上做文章。导线和电缆的绝缘强度不应低于网路的额定电压,绝缘子也要根据电源的不同电压选配。其次,在潮湿、高温、腐蚀场所内,严禁绝缘导线明敷,应使用套管布线;多尘场所,要经常打扫线路。第三是要尽量避免施工中的损伤,注意导线连接质量;活动电器设备的移动线路因采用铝装套管保护,经常受压的地方用钢管暗敷。第四是安装漏电保护器和经常检查线路的绝缘情况。

二、什么叫过载?过载的原因如何?如何进行过载保护?

电气线路中允许连续通过而不至于使电线过热的电流量,称为安全载流量或安全电流。如导线流过的电流超过了安全载流量,就叫导线过载。一般导线最高允许工作温度为65°C。过载时,温度超过该温度,会使绝缘迅速老化甚至于线路燃烧。

发生过载的主要原因有导线截面选择不当,实际负载已超过了导线的安全电流;还有“小马拉大车”现象,即在线路中接入了过多的大功率设备,超过了配电线路的负载能力。

在重要的物资仓库、居住场所和公共建筑物中的照明线路,有可能引起导线或电缆长时间过载的动力线路,以及采用有延烧性护套的绝缘导线敷设在可燃或难烧建筑构件上时,都应采取过载保护。线路的过载保护宜采用自动开关。运行时,自动开关长延时动作整定电流不应大于线路长期允许负载电流。如采用熔断器作过载保护时,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应不大于线路长期负载电流。在采用自动开关作保护装置时,它的电流脱扣器,在中性点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中,应装在相线上;在中性点不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中,允许安装在二相上;不接地的二相二线制中,允许安装在一相上。

三、什么叫短路?造成短路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怎样防止短路火灾?

电气线路上,由于种种原因相接或相碰,产生电流忽然增大的现象称短路。相线之间相碰叫相同短路;相线与地线、与接地导体或与大地直接相碰叫对地短路。在短路电流忽然增大时,其瞬间放热量很大,大大超过线路正常工作时的发热量,不仅能使绝缘烧毁,而且能使金属熔化,引起可燃物燃烧发生火灾。

造成短路的主要原因有:

1、线路老化,绝缘破坏而造成短路;

2、电源过电压,造成绝缘击穿;

3、小动物(如蛇、野兔、猫等)跨接在裸线上;

4、人为的多种乱拉乱接造成;

5、室外架空线的线路松弛,大风作用下碰撞;

6、线路安装过低与各种运输物品或金属物品相碰造成短路。

防止短路火灾,首先要严格按照电力规程进行安装、维修,根据具体环境选用合适导线和电缆。其次,强化维修管理,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经常用仪表测量电线的绝缘程度。第三要选用合适的安全保护装置。当采用熔断器保护时,熔体的额定电流不应大于线路长期允许负载电流的2.5倍;用自动开关保护时,瞬时动作过电流脱扣器的整定电流不应大于线路长期允许负载电流的4.5倍。熔断器应装在引线上,变压器的中性线上不允许安装熔断器。

四、电热器具为什么易引起火灾?

电热器具一般具有功率大、温度高的特点。如果在使用后忘记切断电源;使用中突然停电忘记将电源切断,来电后无人看管;定时、定温品被烧干;电热器具紧贴可燃物品;开关、触头接触不良;使用不当或修理不当都会引起火灾。

五、常用灯具有哪些防火措施?

白炽灯、高压汞灯与可燃物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50cm,卤钨灯则应大于50cm。严禁用纸、布等可燃材料遮挡灯具。100W以上的白炽灯、卤钨灯的灯管附近导线应采用非燃材料(瓷管、石棉、玻璃丝)制成的护套保护,不能用普通导线,以免高温破坏绝缘,引起短路。灯的下方不能堆放可燃物品。

灯泡距地面的高度一般不低于2m,如低于2m应采取防护措施。经常碰撞的场所应采用金属网罩防护,湿度大的场所应有防止水滴的措施。

日光灯镇流器安装时应注意通风散热,不准将镇流器直接固定在可燃天花板或板壁上。镇流器与灯管的电压和容量必须相同,配套使用。

在低压照明中,要选择足够的导线截面,防止发热量过大而引起危险。有大量可燃粉尘的地方,如粮食加工厂、棉花工厂等要采用防尘灯具。爆炸场所应安装相应的防爆照明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