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怎么设置时间锁新手!

楼主(2016-11-11):
台达PLC怎么设置时间锁 新手!

网友A:
用比较指令,与plc时间作比较,条件满足置位要控制的元件地址或禁止输出

仅供参考,不喜勿喷!

网友B:
参考万年历,也就是系统时钟,比较指令你会不会用呢?

网友C:
计时器的数值大于或等于你需要的时间的时候plc停止

网友D(2016-12-16):
引用 网友C:
计时器的数值大于或等于你需要的时间的时候plc停止

下载进去的时候把时间下载进去,然后程序里读出时间,做比较

网友E(2017-02-27):
看来这里面都是高手!!!

网友F(2018-12-16):
没试出来,没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