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L3120-1TE21-8AA3电机模块驱动电路求解

楼主(2016-11-11):
驱动电路是光耦HCNW 4506,此图是U相下桥驱动电路,下桥的供电电源三路共用。该机上电报故障,红灯亮,黄灯亮,至少有几个故障。拆机发现保险烧断,模块炸。修复好驱动电路后,驱动负压六路均为-5.8V左右,想人为的触发光耦让其负压反转,可是没有反转,检测各个元器件没有发现问题,光耦经测试良好,供电22V没有问题。请各位探讨一下该电路,在光偶6脚输出端1.5K电阻后端出发,GE极电压翻转为15V.。出发光偶输入端,6脚电压从原来的3.5V降到0.2V,GE极从原来的-5.8V降到-4.8V这样,说明光偶和后端的电路是正常的。

现在有疑问的是

1、这个电路是否存在CPU指令互锁,是不是CPU控制光偶信号的时候,光耦内部与5脚地形成反馈电路?

2、光耦6脚输出端串联1.5K电阻到Y6(18V稳压管),这是有何用意?

网友A:
我是初学者。谢谢楼主了!!!!

我是初学者。谢谢楼主了!!!!

网友B:
IGBT的G,E电压下降0,6V左说明光耦是正常的,电路已经正常。这种现象在用hcpl316j的电路中比较常见。要让负压翻转成正压,只要把模块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C:
刚接触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2018-07-26):
大神知道电机模块6SL3120-1TE21-8AA3的含义吗?6SL3120-1TE32-0AA3能否代替6SL3120-1TE21-8AA3使用?求大神指教

网友E(2018-09-09):
刚接触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F(2019-04-08):
siemens 611驱动GE有负压但光耦输入信号无变化

网友G(2020-07-10):
我是初学者。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