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V电压互感器受潮后现场如何采用绕组通电法进行处理?

楼主(2016-11-11):
110kV电压互感器受潮后现场采用绕组通电法进行处理的方法是:

    (1)将电压互感器自身高压绕组短接,低压绕组用行灯(12V挡)通电流加热。

    (2)加温电流开始为30A,然后视其低压绕组电阻折算出温度,随时改变电流大小。当绕组温度超过80℃时,绕组的温度要控制在8090℃。

    (3)要注意升温不要太快,电流增加数值要小,不然温度会增加很快,此时最好每隔15min测试一次温度。

    (4)测试介质损失角及绝缘电阻符合标准即可。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直接换掉,不建议维修,维修后还有专业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