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00变频器,出现:“PPOVERTEMP”报警

楼主(2016-11-11):
ABB ACS800 变频器,出现:“PP OVER TEMP”报警 ,不停机,散热风机运转正常。  查手册说明:IGBT温度过高时,电流限幅。温度模型激活。不知道“温度模型激活”是什么意思? 这个报警怎样维修? 散热风机运转正常。谢谢!

网友A(2021-09-24):
清灰,估计里面太脏了

网友B:
分析有两种情况:1、IGBT的测温保护模块有问题了,虚报故障;2、超温预警,真实温度警报,但还未达到触发停机保护的阀值,那就像楼上说的你该清洁散热风扇的卫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