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走线

楼主(2016-11-12):
      用EPLAN ProPanel进行了3D布局,器件都布置好了,也导入了连接列表。手动绘制好了走线路径,自动生成布线后,产生了许多飞线,本来这些线应该按照我画好的走线路径走,画的路径也没有断,都是连接好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按照走线路径走的飞线呢?产生飞线后,我怎么修改这些飞线,并且让他们按照我的走线路径走?我的积分比较少,只能给10分,希望有大神能解答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答案呢,共同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答案呢,共同学习了!

网友C:
怎么改我不会,不过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控制柜门上加了几个部件,画好了布线路径到柜内,布出来的线是直接连到柜子里面,没有走不限路径,后来仔细看了下,发现是门的模型比较厚,布线路径和部件的安装面没有在一个面上,有错位,所以就没按布线路径走。

网友D:
好的,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楼主:
                 都是根据同一个安装面画的走线路径,但是还是有飞线,看宏的制作也没什么问题,我把有飞线的件都从门板上挪走,挪到后板上就好使了,郁闷,找不到原因,谢谢你的回答,如果没有别的答案了,我就把分数给你。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都是根据同...

好主意

网友F:
我重来没有画过EPLAN,只能围观了!

网友G:
刚开始学习,还没有学到布置图这一步

网友H(2020-08-26):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大部分是因为你2D图出现了问题。有一些端子的接线定义你没有定义好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