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式电器的安全使用方法

楼主(2016-11-12):
     可移动式电器是指因工作需要经常移动的电器设备。其特点是随工作环境经常变化,具有使用方便、灵活、快捷、应用范围广等特性,是我们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伙伴。

    可移动式电器有三种类型:

   1、可移动式电源;

    2、可移动式电器具;

   3、手持式电动(热)器具。安全使用它们的总思路是:防漏电、防潮、防松脱,接地可靠。   可移动式电源也称临时电源。根据用电量及防护等级,分为可移动式(携带式)电源箱和可移动式插座(俗称拖板)。对于这类电源的安全使用,应遵循的原则是:

   1、根据设备使用环境,确定其防护等级;

  2、使用可移动式电源,必须依照容量安装漏电保护器;

   3、所有拖板的电线必须是橡胶护套绝缘的软电缆,严禁用花线或与之类似的电线做电源线;

   4、由专业人士定期对拖板进行检查。   例如,在船舶上使用的拖板,必须安装在有盖的箱里,且必须安装漏电开关;所有电源电缆必须加套胶管。同时,在潮湿环境下使用可移动式电源,应特别注意其水密性防护等级,它分为普通、防滴、防溅、水密型五个等级,应根据所处环境,使用时严格区分。

  这里应特别注意在家使用拖板时存在的问题:

   1、尽量少用可移动式插座,可移动式插座是作为临时电源设计的。家庭装修时,应预先在有需要的地方安装不同类型的固定式插座,不能依靠拖板作为电源使用。临时使用时其电源线不能长于2米;

  2、使用正规厂家生产且有认证标志的产品,不能选用街边摊贩叫卖的劣质货。另外应根据需要选用不同用途的拖板,比如电脑插座与普通插座的款式是不同的;

   3、在临时使用拖板时,应考虑它的容量。开关、保险都是安装在插座右孔的线路上,而一些家庭在装修时,不是请正规的电工来装修,往往造成“火线”在左孔上。因此为了您的安全,请用验电笔验验您家里所有的插座的右孔是否是“火线”,如果不是,请找专业电工帮您更正过来。

   4、在使用可移动式插座时,不准吊挂或将其长期置于地面,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金属杂物掉入插孔造成短路事故;不能多个用电设施同时使用一个插头;不能将裸露的导线直接插在插座上,应保证插头、插座稳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严禁在潮湿的环境下不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使用拖板,不得用湿手触摸拖板。

  5、家庭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

   可移动式电器工厂里的电焊机,家里使用的落地式取暖器和电风扇都属此类。使用此类电器最重要的是看是否可靠接地。在工厂要定期检查设备是否可靠接地;在室外使用这类电器还应有防雨、防雪措施。不要以为低压电器不伤人,某船厂就曾发生过电焊线电死人的事。那是在一个盛夏,一名焊工全身湿透,却将焊线背在身上作业(焊机输出电压小于90V),因焊线漏电而导致触电死亡。

 在家里,时常会发生擅自将三孔插头换成二孔插头或是不接地线的事,这是不可取的。即使安装了漏电保护器,也必须安装地线。

  手持式电动(热)器具如电钻、电刨、电锯、电吹风、电烫斗等。此类设备对人体可能造成伤害事故的原因有:
  1、一旦触电,由于人的本能,肌肉收缩而难以摆脱带电体,会有大电流通过人体;
  2、电源线因工作需要经常拖来拖去,电源线易受损,以至造成漏电伤及人体;
  3、运行时产生振动,影响设备的稳固性与安全性,长期不检修也可能造成漏电事故;
  4、有些设备零线、地线接在一起,零线断路造成地线带电,使得金属外壳带电。

  再简单介绍一些有关手持电动(热)器具的安全常识。按照电击防护等级,手持电动工具分为ⅰ、ⅱ、ⅲ类,目前ⅰ类已被淘汰,ⅱ类设备具有双重绝缘防护,它有一个“回”形的绝缘结构标志,我们在购买、使用时应注意。ⅲ类指的是使用安全电压的手持电动工具,使用的安全要求是:
  1、使用前仔细辨认铭牌,清楚使用的是何种手持电动工具;
  2、使用前应检查防护罩、盖、

网友A:
移动的必须增加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