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之问诊

楼主(2016-11-12):
客户提出问题,我们就要想法解决问题,解决好问题也是创新!

网友A:
加引压管,有没有现场的安装照片发一个,没见过,谢谢

网友B:
楼主是个有心人,赞一个!!!

其实对于楼主所说的问题还有一些办法可以解决。

1、压力表震动原因造成的指针摆动问题,还可以采用关小取压手阀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办法比冷凝圈、隔离罐的效果好多了,现场关闭手阀时,看到指针不在摆动即可,尤其适用于脉动性的泵出口,如:计量泵的出口时效果非常好。

2、触电烧蚀问题,可以在线路中增加一个继电器转换一下,触电的电压使用24V直流电源,接入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在接入220V的交流电,控制电机的继电器的线圈即可实现。这样24V的触点通断就不会出现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