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液压气动系统维护保养

楼主(2016-11-12):
一、液压系统保养要点

     1、定期对油箱内的油进行油质检查、过滤、更换。

     定期检查清洗或更换液压件、滤芯、定期检查清洗油箱和管路。

     不要把泄漏出来的任何油液倒回系统中。

     2、检查冷却器和加热器的工作性能,控制油温。

     3、定期检查更换密封件,防止液压系统泄漏;

     二、气动系统保养要点

     1、管路系统的保养,对冷凝水和润滑油进行管理。

     冷凝水的排放,一般应当在气动装置运行之前进行。但是当夜间温度低于0℃时,为防止冷凝水冻结,气动装置运行结束后,应开启放水阀门排放冷凝水。

     补充润滑油时,要检查油雾器中油的质量和滴油量是否符合要求。此外,点检还应包括检查供气压力是否正常,有无漏气现象等。

     2、气动元件的保养

     主要内容是彻底处理系统的漏气现象。例如更换密封元件,处理管接头或联接螺钉松动等,定期检验测量仪表、安全阀和压力继电器等。

     以下是一些保养时的检查内容:

     检查气缸活塞杆与端面之间是否漏气,活塞杆是否划伤、变形,管接头、配管是否划伤、损坏。定期清洗或更换这些气动元件。

     检查气缸动作时有无异常声音,缓冲效果是否合乎要求。

     检查电磁阀外壳温度是否过高,电磁阀动作时工作是否正常。

     气缸行程到末端时,通过检查阀的排气口是否有漏气来确诊电磁阀是否漏气。

     检查电磁阀紧固螺栓及管接头是否松动,电压是否正常,电线有否损伤。

     通过检查排气口是否被油润湿,或排气是否会存白纸上留下油雾斑点来判断润滑是否正常。

     检查系统中油雾器的供油量,保证空气中有适量的润滑油来润滑气动元件,防止生锈、磨损造成空气泄漏和元件动作失灵。

     检查油雾器润滑油是否变色、混浊,油杯底部是否沉积有灰尘和水。

     检查调压阀压力表读数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调压阀盖或锁紧螺母是否锁紧。

     检查过滤器储水杯中是否积存冷凝水。

     滤芯是否应该清洗或更换。要跟据情况或者定期进行滤芯更换。

     冷凝水排放阀动作是否可靠。

网友A:
更换液压油的时候,不要忘记清洗油箱,这个很重要